[求助] specifyInstPad

楼主(2019-05-29):
invs里面在place前对某一个module下面的多 pin cell 设置 instpad ,查看log中是设置成功了,但是place结束后在gui中看,这些cell还是挨着放在一起,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specifyInstPad xxx/xxx/xxx/xxx/* -left 5 -right 5

网友:
需要对place mode 进行设置,默认是false的。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honor_inst_pad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