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SIM 仿真求助

楼主(2019-05-29):
设置好了NANOSIM仿真报下面错误
No matching bin could be found to fit instance "xi1.xi2.m8" using model nch_5

但是netlist和仿真文件可以在hspice下跑。
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高手,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是nanosim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nanosim版本太低。

哪里有高版本的下载?

我的是nanosim 2009.6

网友A:
nanosim可能比较老了,你可以找一下XA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osim可能比较老了,你可以找一下XA

XA 有时候不准确。
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