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选择题,哪种打孔方式更好

楼主(2019-05-29):
在不考虑外部连线环境的前提下,图中哪种打孔方式更好

网友:
A and B are better than the others, from current flow point of view.

网友:
AB重叠起来比较好

网友:
A和B比较好

网友:
A和B固然好 但有的时候C和D也会用到的

楼主:
大部分时候这几种打孔方式都可以用,对性能良率都没影响

在不考虑其他外部条件的情况下,B是最好的
B为什么比A好, 因为B的寄生电容更小啊小的微乎其微,但是沙隆巴斯说过“聚沙成塔”
不考虑寄生在A跟B的选择上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M3方向连线更密集,就用A
如果M2方向连线更密集,就用B
至于CD是在很多信号线相连但顺序错乱的情况下不得已才会用到

版版图时需要对自己有一定的规范和原则,那怕有些规范很多时候无所谓的
但是养成习惯会让版图更轻松,连线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