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问题求助 rodCreateRect相关问题

楼主(2019-05-29):
在创建Pcell过程中,我使用 rodCreateRect 函数去创建M0,需要将其的颜色设置为mask2Color , 并将State 设置为 Locked,
请问怎么实现?非常感谢!

已有语句如下:
rodCreateRect(?layer m0 ?width x_value ?length y_value ?origin x:y)

查阅可以加 ?prop 选项,但具体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
此外尝试了用
dbSetShapeColorLocked(cv~>shapes t) 函数,
但得到这样的反馈:
Error dbSetShapeColorLocked: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g") -(db:0x44bb2934)
并未查找到"dg"代表的数据类型,
求大神指导!
非常感谢!

楼主:
将第二个dbSetShapeColorlocked(cv~>shapes t)的问题解决,
是因为 cv~shapes 的返回值是列表类型,所以函数get 不到这个值,这样就好了:
dbSetShapeColorLocked(car(cv~>shapes) t)

;有大神能否告知第一个用rodCreateRect函数,如何在创建M0时直接就将其颜色 attribute 设置为lock

非常感谢!

网友A:
layer那个就是,只是layer的list,颜色属性还要在版图页面改。或者用其他的语句

网友B(2019-07-31):
我不太知道你说的这个,但是只要是layer就有定义颜色的display.drf文件,在里面就可以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那个就是,只是layer的list,颜色属性还要在版图页面改。或者用其他的语句 ...

Sorry, 这么久才回复您,您是说可以在 ?layer 这个选项后的参数用list 去把locked 这个状态加上吗?
类似这样: rodCreateRect(?layer list(m0 locked) ?...)  还是有其他写法?
或者其他语句,是指?
目前我除了 dbSetShapeColorLocked()
暂未发现其他有效语句?

非常谢谢您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知道你说的这个,但是只要是layer就有定义颜色的display.drf文件,在里面就可以更改。 ...

明白,这个主要是想通过skill 去实现效果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C(2019-09-16):
为啥子不直接用 y0 drawing 系统自带的mark层 去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子不直接用 y0 drawing 系统自带的mark层 去创建

您可以再详细的描述下吗?
我不太明白 如何去用系统自带的mark 层去创建
可以有具体语句,或者相关函数吗?
非常感谢!

网友:
rod负责创建shapes,你看它的选项里面就没有对颜色的设置。颜色需要drf文件来配置,你可以在cadence启动的时候,修改默认的dr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