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库的使用

楼主(2019-05-29):
最近在学习DC,在设置库文件的时候有很多疑问:下面图中的有好多库文件,应该用哪一个,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求大神赐教fast.db  fast_leakage.db  fastz.db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找文档里面有介绍的吧。fast/slow/typical这些应该是不同的pvt(process voltage temperature)组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文档里面有介绍的吧。fast/slow/typical这些应该是不同的pvt(process voltage temperature)组合的。 ...

好的,感谢

网友:
target 库 link 库 symbol 库怎么设 是哪些文件?求大神告知

网友(2019-07-06):
楼主库文件能共享下吗?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