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黑白的CMOS图像传感器输出的原始数字信号是什么格式啊

楼主(2019-05-29):
求路过的大神能指点迷津,我上网查的说一般原始输出的数字信号是RAW,但是也有说是其他格式的,是不是不同的传感器输出格式也不同啊。我就是想知道图像传感器经给AD转换输出的数字信号格式。

网友:
ad输出的模拟量吗,猜测会不会是cvbs,最好还是找芯片应用手册吧

网友A:
和CMOS芯片有关,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CMOS芯片有关,看手册吧。

问题是这个芯片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才不知道是什么格式

网友:
raw data就是不经处理的原始数据,一般都是十六进制的数据。不同CMOS图像传感器,位数不同,编码方式不同,所以拿到RAW data后想要显示或者处理的话,最好搞清楚出来的数据是啥样的。

网友:
sensor上有color filter 可能是 Bayer Format. 否则应该RAW。  灰度信号, pixel by pixel

网友(2019-08-12):
一般都是十六进制数,有效位数要看你的cmos是几位的,比较常见的,8位,10位。最终拿到的rawdata的bit顺序跟图像采集器相关,如果是直接要CMOS输出的数据的话,看CMOS的手册,一般都有。常见的也就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