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如何进行速度优先的优化

楼主(2019-05-29):
     自己写的verilog里调用了很多加法器,想让设计跑快一点,请问如何设置优化时优先速度而不是面积? 找了userguide设置了set_cost_prioprity_delay -delay感觉效果不大,还使用了set_flatten true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1 可以设置group_path, 增加这个group的 weight 和priority
2  第一次compile完成之后,可以再来一次incremental compile,把所有的timing violation的path 单独设置group, 然后在compile_ultra -incr 可以在solvnet上面搜索 create_auto_path_groups -mode mapped

网友A:
compile_ultra -timing_high_effort

做好的做法还是优化RTL设计,采用流水线架构,把+/-/*等逻辑运算用寄存器切开。
参考培训课程: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2.html?_dsign=51ebd8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ile_ultra -timing_high_effort

做好的做法还是优化RTL设计,采用流水线架构,把+/-/*等逻辑运算用寄 ...

你好 ,这样优化好似乎是有效果了,它的优化策略是不是把层次都打散了?现在Logical Hierarchy已经看不到任何层次了。report_hierarchy看到的都是基本的cell。

网友:
tool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更大的问题,得靠RTL架构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ile_ultra -timing_high_effort

做好的做法还是优化RTL设计,采用流水线架构,把+/-/*等逻辑运算用寄 ...

感谢回复!

网友(2019-10-22):
学习一下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