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设计集成

楼主(2019-05-30):
各位 小白最近设计了几个SOC平台的IP模块,加上之前师兄设计的IP模块,然后老师给了嵌入式处理器的模型,老师现在需要我把这些模块集成到一起,做个完整的SOC设计平台,然后集成这方面我一点也不会,
网上资料少之又少,看了E课网的要6800元,好贵啊,哪位大佬,有资料,可以麻烦分享下
跪谢,老师让我一周集成出来,跪谢各位!!

网友A:
确认好每个IP之间的端口链接关系,然后一对一连接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好每个IP之间的端口链接关系,然后一对一连接就行了啊

怎么样确定每个端口的链接关系,比如SPI和UART之间是没关系的,flash controller和SRAMC也是没关系的 只要在SOC_TOP层例化下就好了他们之间不需要任何的通信,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1、了解下总线协议
2、了解下地址映射

一周之内集成?IP模块的接口是什么,是基于某个总线协议的设计的IP核?如果不是,你一个人一周之内很难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样确定每个端口的链接关系,比如SPI和UART之间是没关系的,flash controller和SRAMC也是没关系的 只 ...

你现在清楚整个系统的各模块时间是怎么交互的吗?能否画出框图

网友C:
没有技术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清楚整个系统的各模块时间是怎么交互的吗?能否画出框图

顶层框图

顶层框图
这就是我要做的SOC内部的所有IP模块框图,其实老师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就是让我把这些模块集成到一起,然后,仿真可以通过就行,老师的意思好像是个通用SOC一样,我现在也很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技术手册吗

没有啊 应该算是个通用SOC平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了解下总线协议
2、了解下地址映射

算是个通用SOC设计平台了,memory map 需要自己设定吗 总线协议有了解,设计IP的时候了解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是个通用SOC设计平台了,memory map 需要自己设定吗 总线协议有了解,设计IP的时候了解狗
...

你要做SOC设计,总线协议一定要熟悉,不是仅仅了解!地址映射肯定要自己做(总线仲裁模块),每个挂接到总线上的设备都有地址段!你之前没有做地址分配,那么你设计的IP怎么挂接到总线,IP的接口是怎么设计的。

SoC架构是个大工程,不但要考虑地址映射、软件bootload,还要考虑存储的选型、层级等等!沉下心学习个一两年,报个班,或者看一套丛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SOC设计,总线协议一定要熟悉,不是仅仅了解!地址映射肯定要自己做(总线仲裁模块),每个挂接到 ...

OK 感谢大佬指教

网友(2019-09-26):
SoC集成,简单的来说就是将外设挂到bus上去。

前面的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AHB总线和APB总线。

你想一想mcu需要访问不同的外设,可不就得靠地址来区分嘛。
所以需要做地址的译码,(也就是地址的映射)。

网友:
1.好好了解总线协议;2.分配好地址;

网友:
算是个通用SOC设计平台了

网友:
设计IP的时候了解通用SOC设计平台

网友(2020-05-19):
(1)SOC是SOC系统架构,没有SOC通用平台的说法,跟平台是没有关系的;
(2)  你在画SOC架构图的时候,应该以总线为基础架构,连接其他外设,然后你的图中没有一个CPU,你该怎么玩这个系统呢,总要有个首领去配置去调度这些IP;
  (3)  你想过你的时钟从哪儿来,复位从哪儿来吗,总是得有一个CRG模块的;
(4)你把这些信号线连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连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后续怎么验证都该好好思考一下;

网友:
你们老师有点狠啊,按照你的说法,估计你对AMBA总线也不是很了解,总线矩阵估计也没有现成的代码吧,如果是这样,不要说一个星期,就是1个月,你也搞不定。如果有总线矩阵代码,倒有可能。

网友:
既然是soc的ip那么接口肯定会满足某种总线的要求,往总线上挂就行,做好地址分配和时钟处理就行

网友(2020-10-01):
thanks for your mater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