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 Critical Path

楼主(2019-05-30):
Who can tell me the concept of  "critcial path" in the Encounter/Innovous User Guide ?
The computer only has the Taiwanese Zhuyin Input...

网友(2023-07-04):
个人理解 critcial path 是会产生时序为例的path,像组合逻辑path比较长的路径delay会比较大,如果时钟频率比较高会出现setup时序违例,具体看下设计更换驱动力负载力大的组合逻辑单元或者进一步分析组合逻辑是否可以优化为较短path以及考虑pipline或者减小时钟频率;对于组合逻辑path短延迟太小的path可能会不满足hold时序的可以在两级寄存器间的组合逻辑路径插入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