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方法可以将Analysis XL下的波形互换坐标轴?

楼主(2019-05-30):
1、如下图所示,现在想互换图形的坐标轴(Ic作为X轴,Vbe作为Y轴);
2、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3、谢谢!

网友A:
没想到什么简便方法,但至少你可以导出csv,再用matlab稍加处理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什么简便方法,但至少你可以导出csv,再用matlab稍加处理也能实现。

谢谢回复

网友B:
先把Vbe相对于x轴也画出来,这样就会得到一个y=x类型的直线。

同时选中Ice, 和Vbe这两条线,在图形界面里,Axis--> Y vs Y就可以了。

应该也可以用ocean来操作。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B:
先把Vbe相对于x轴也画出来,这样就会得到一个y=x类型的直线。

同时选中Ice, 和Vbe这两条线,在图形界面里 ...

ocean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