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线和地线在版图中可以平行相邻走线吗?

楼主(2019-05-30):
求解答

网友:
您好,
可以:相邻走线带来的是电源和地线之间寄生电容的增大,这能增强电源稳定性,是有好处的。
这里有一个相近的主题:
http://bbs.eetop.cn/thread-851177-1-1.html

网友:
通常有好处,增加个滤波电容。
但是,如果你电源是个大噪声的,地是个Kelvin出来到高精度模块的,那还是尽量隔开点吧。
没有绝对的答案,case by case,需要从电路的角度看。

网友:
power 和 ground 一般都是成对出现 相当于 在 power 和 ground 之间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