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台linux上运行IC5141和IC617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9-05-30):
IC617虽然逐渐普及,但是很多原来设计的库还是IC5141的格式,虽然用CDB转OA的工具可以转换,但是还是比较麻烦!
为了同时在一台机器同时运行IC5141和IC617且不需要手工修改.bashrc文件,把设置方法见附件,附件压缩包里有readme和所需要的例子文件!

网友: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
# It's NOT a good idea to change this file unless you know what you
# are doing. It's much better to create a custom.sh shell script in
# /etc/profile.d/ to make custom changes to your environment, as this
# will prevent the need for merging in future updates.
""""""

您能详细说明一下如何设置custom.sh shell脚本吗?
#/ etc / profile.d /
对您的环境进行自定义更改。
我的理解是,如果我在custom.sh shell脚本中放置一些内容,它将覆盖配置文件脚本。

非常感谢。

网友:
管理起来很麻烦,如果很多台server的话每台都要去设置,工具更新也要每个文件都去设置,实用性不强。
现在一般都用module去管理,module load相应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2022-03-17):
楼主我好像用的和您上传压缩包的那个虚拟机一样,配置文件里面那些目录我都不用改,我是在网上下载的。现在用oa2pcdb,想转换格式,但是会报错。这是我发的那个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924232-1-1.html我现在直接用您压缩包里的icfb配置,错误还是一样。之前我不需要手动配置环境变量都能正常画layout,应该是把要用的环境变量配置写在了系统级的地方,我现在想把这些设置删除掉,自己手动配置,请问下压缩包里面的icfb和virtuoso文件里的内容是您自己写的吗,之前有删除过系统的其他设置吗?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