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ERC时遇到了问题,有没有大神看一下

楼主(2019-05-30):
check erc_pathchk_nognd_nopwr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ERC有很多错都是提示性的  其实并不是真的错   lvs过了后check下erc中有没有floating的layer和有没有sconnect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B:
没接源地,你有管子floating了,跟电路确认下,允许floating就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源地,你有管子floating了,跟电路确认下,允许floating就疑似

请问这个 要怎么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有很多错都是提示性的  其实并不是真的错   lvs过了后check下erc中有没有floating的layer和有没有sconne ...

请问这个需要怎么检查啊

网友(2019-07-30):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需要怎么检查啊

看错误的说明啊,要是提到存在floating gate、well、sub的就highlight起来仔细检查一下,确保不是自己失误造成的,如果可以最好和电路设计者确认一下

网友:
这就是没连到电源没连到地,你看看是不是电路确实是这么接的

网友:
你点击错误,找到报错的位置,然后按照楼上各位前辈说的问题各项排除,最后还是解决不了的话问下你们老大,毕竟现场看更直观。

网友:
可能你的电源地和cmd里面定义的不一样

网友:
如前面大佬所说,一一点亮确认下,是否确实是这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