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芯片 FF1 FF2 FF3表示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9-05-30):
corner芯片 FF1 FF2 FF3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A:
1sigma FF
2sigma FF
3sigma FF?

楼主(2019-11-03):
引用 网友A:
1sigma FF
2sigma FF
3sigma FF?

你知道TT1  TT2  TT3和   FF的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TT1  TT2  TT3和   FF的关系吗

看过U和T的SPICE model, 没见过TT1/TT2/TT3/ FF1/FF2/FF3这种字眼,应该是某fab自创的把,直接问FAB的FAE把

网友(2022-12-08):
就是
1sigma FF
2sigma FF
3sigma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