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电路中出现两个gnd版图最后做lvs时会混淆两个

楼主(2019-05-30):
知道上华工艺是用psub2这个mark层标记某一个gnd使lvs识别,还有一个umc工艺是用PEGND这一层 ,这都是前辈说的,到底是如何判别用哪一层标记呢?工艺文件中没找到

网友:
同问,一些工艺文件有说明,但是有些我也没找到,有没有前辈解答一下的

网友:
可以去lvs command file的层次定义看看,那里一般都有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psb2这类的layer   辅助过lvs

网友:
每个工艺都有自己的处理层,这个只是为了过lvs,在大衬上是同一个地!

网友:
smic 是用SUBD

网友:
LVS command file里找,一般在 layer boolean definition处 即层的定义那部分找.

网友:
这个就是为了骗过LVS,物理上这两个地没有隔离,至于对你们chip有什么影响那就不知道了
至于为啥会有这层layer用来骗过LVS,不得而知,或许fab从来都没有这样的用途,只是自己找到了而已

网友(2019-07-01):
TSMC工艺提供一个PSUB2的layer来处理这个 你可以问问foundry的工程师

网友:
可以在lvs command file里看看   T家一般都是psub2这个layer  验证的时候铺了就过了  但是在chip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