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Virtuoso如何拷贝另一个Library的原理图和版图?

楼主(2019-05-30):
请问Virtuoso如何拷贝另一个Library的原理图和版图?

有一个培训获得的Library,里面有一些很好的原理图和版图,我自己的Library里面希望用到,
请问如何拷贝?我同时打开两个原理图ctrl C可以,但是Edit中没有找到paste命令,ctrl V也没用。

网友A(2021-07-31):
选中复制拖动到另一个原理图中就行了

网友(2022-09-07):
打开两原理图,选中之后c,然后进入另一个空白的原理图或版图,鼠标上有跟着移动的图形,右键放置就可以了。菜单栏里面确实没有看到

网友(2023-03-16):
楼上正解!我一开始用 y和shift+y,但是发现MPP会被打散。用c拖拽就不会!

网友(2024-11-16):
不在同一个virtuoso怎么复制版图啊

网友(2024-12-20):
引用 网友A:
选中复制拖动到另一个原理图中就行了

还真可以,谢谢啊

网友(2025-03-18):
版图复制不全吧

网友(2025-05-20):
c拖拽会改变网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