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LO的下限值一般根据什么来设定的

楼主(2019-05-31):
UVLO的下限值一般根据什么来设定的,求大神解惑!!!

网友:
看IC 要求, 一般 flyback pwm  14.5 ~15 on
UVO_off  10~11v , 电压太低怕 MOS 导通不良会 OFF

很多商家爱用便宜烂 mos .. Vth会比较高或低压导通太差 . 导通不良MOS会炸

网友:
一般看应用,会需要UVLO的下限。如果没有,广义来说就是所有电路能出正常功能和性能的最低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