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的时候Source netlist references but does not define 1 subckt: mom_2t_ckt

楼主(2019-05-31):
LVS的时候显示Source netlist references but does not define 1 subckt:  mom_2t_ckt, 没有找到电容,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使用的是,SMIC 55nm的PDK。LVS的时候电容会显示未定义。

网友A:
没定义端口,加一个端口网标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定义端口,加一个端口网标进去就行了

新手刚刚画版图,听的不太懂,能给个具体点的方式嘛?谢谢。

网友B:
PDK应该会提供一个定义各种器件的subckt的source.add的文件,跟LVS 的验证文件放在一起的,include进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应该会提供一个定义各种器件的subckt的source.add的文件,跟LVS 的验证文件放在一起的,include进来就可 ...

谢谢。找到问题原因了。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小白一个,请问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小白一个,请问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如何解决

我的是cailibre问题,只要把.sp中电容复制出来,然后include到网表里,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19-12-24):
引用 楼主:
我的是cailibre问题,只要把.sp中电容复制出来,然后include到网表里,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

我遇到相同的问题,我想请教下你具体怎么操作的吗?怎么include到网表的?

网友:
可以加载一下subckt文件,一般在LVS文件夹里有

网友E(2020-03-24):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求助!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F:
首先找到你的subckt文件,先看定义了没有这个器件,如果没定义,把没有定义的器件定义一下,具体怎么定义仿照其他器件定义的格式,然后点击calibre-set up-netlist export然后找到include File 把你subckt路径复制进去 点击OK 然后去run lvs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小白一个,请问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如何解决

首先找到你的subckt文件,先看定义了没有这个器件,如果没定义,把没有定义的器件定义一下,具体怎么定义仿照其他器件定义的格式,然后点击calibre-set up-netlist export然后找到include File 把你subckt路径复制进去 点击OK 然后去run lvs

网友(2020-11-09):
13楼正解

网友(2020-12-30):
没找到subckt文件夹啊

网友:
subckt文件夹没找到啊

网友G:
在网表文件下边加上定义文件,这个文件一般在PDK LVSDRC文件夹里可以找到

网友(点评):
赞,是正解。我是自己在CIW里边点file->export->cd,选analog模式导出网表给LVS使用的时候遇到的这个问题。加入source文件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相同的问题,我想请教下你具体怎么操作的吗?怎么include到网表的? ...

直接按照图一加在网表文件下面,或者是按照第二张图加在网表文件里面

网友(2021-03-15):
9#正解我跑PEX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发现LVS文件夹下有.sp文件,里面是
.SUBCKT rm1_2t_ckt PLUS MINUS
.ENDS

这种,然后复制到网表文件.src.net的开头就可以了

网友(2021-06-05):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问题原因了。

请问这个咋操作的啊,万分感谢

网友(2021-12-13):
引用 楼主:
我的是cailibre问题,只要把.sp中电容复制出来,然后include到网表里,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

请问网表怎么打开?

网友(2022-05-26):
这位老哥carain,第三楼还是第四楼的,说的很好,解决了,参考他说的这个兄弟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网表文件下边加上定义文件,这个文件一般在PDK LVSDRC文件夹里可以找到

按照这个操作成功解决,谢谢层主~~~

网友H(2022-07-26):
其实还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在这个图里面的setup里面,选择netlist export
然后include层主说到的那个source.added文件,就像这样的

网友(2022-09-26):
SMIC40nm在LVS里面有empty_subckt.sp如图所示额外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找到类似文件 并且顺利跑起来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还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在这个图里面的setup里面,选择netlist export

然后include层主 ...

谢谢老铁

网友(2023-02-08):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SMIC 55nm的PDK。LVS的时候电容会显示未定义。

empty_subckt.sp
添加这个文件到Inputs的Spice Files一栏

网友(2023-05-30):
smic180 工艺库 也是这种情况咋整啊 大佬们!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首先找到你的subckt文件,先看定义了没有这个器件,如果没定义,把没有定义的器件定义一下,具体怎么定义 ...

大佬!我添加了这个subckt.sp_cal文件也看了文件里的定义 有用到的电容和电阻 但是lvs验证还是说我这个没有网格。咋整啊

网友J(2023-11-23):
引用 网友I:
大佬!我添加了这个subckt.sp_cal文件也看了文件里的定义 有用到的电容和电阻 但是lvs验证还是说我这个没 ...

我也是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相同的问题,我想请教下你具体怎么操作的吗?怎么include到网表的? ...

calibre-setup- netlist export-include file 加empty.cdl \.subckt\sp.之类的文件,一个项目加一次就行

网友(2024-01-06):
建议把calibre文件删除,重新复制一个进来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I:
大佬!我添加了这个subckt.sp_cal文件也看了文件里的定义 有用到的电容和电阻 但是lvs验证还是说我这个没 ...

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我也是,你解决了吗

网友:
感谢 13# 19#二位大佬, 我lvs正常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还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在这个图里面的setup里面,选择netlist export

然后include层主 ...

感謝25樓的解法!!!

网友(2024-06-26):
在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include File 里面加上empty_subckt.sp文件的路径,这个文件在LVS里面

网友(2024-08-15):
引用 网友F:
首先找到你的subckt文件,先看定义了没有这个器件,如果没定义,把没有定义的器件定义一下,具体怎么定义仿 ...

Mark关于Source netlist reference but does not define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大佬!我添加了这个subckt.sp_cal文件也看了文件里的定义 有用到的电容和电阻 但是lvs验证还是说我这个没 ...

请问您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L(2024-10-15):
按照大家提供的办法可以跑LVS了,但是LVS没有还是没有把原理图和版图对应起来,还是会报错:原理图缺少对应的版图,版图缺少对应的原理图。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按照大家提供的办法可以跑LVS了,但是LVS没有还是没有把原理图和版图对应起来,还是会报错:原理图缺少对应 ...

已经解决了,是其他问题,大家说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已经解决了,是其他问题,大家说的方法是对的

你好,我是用42楼的方法做的,但是会给我报一个.src.net网表的错误,请问你用的方法遇到的错误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12-12):
对不同工艺库,可能文件有所不同,建议试一下lvs文件夹下其他的文件

网友(2025-02-06):
26楼的办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您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请问您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请问您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2025-03-13):
感谢,顺利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F:
首先找到你的subckt文件,先看定义了没有这个器件,如果没定义,把没有定义的器件定义一下,具体怎么定义仿 ...

谢谢,成功啦!

网友:
netlist export 那里没有 include files,只有template file,尝试加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2025-07-18):
在CDL文件中仿真其他模块定义这个未知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