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cap为什么要加double guardring?

楼主(2019-05-31):
De-couple cap (Moscap) 为什么要加double guardring, 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大面积的MOSCAP会有latch up 风险 一般加一圈地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的MOSCAP会有latch up 风险 一般加一圈地环就行

如果是 Nmos cap, 外边的P+ ring 就是接地的了,还有必要再加多一个N+ ring来构成 double ring吗?

网友:
没必要吧,一般ESD才加double 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止lach up

MOS cap .. gate d/s/sub.  mos Drain/source都同点为何会 latchUp ??  nmos cap  就对 GND .

网友:
一般不需要double啊

网友:
单环就好了啊

网友:
latch up 不是NMOS和PMOS之间的吗,大面积的同种nmos/pmos会产生latch u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