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查看gds 层信息和结构的脚本

楼主(2019-05-31):
请问大家,在使用工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以前有使用过一个别人的,直接输入命令+gds名字就可以

网友:
没见过,一般不都是自己备注保存,以后在打开就能看到的。。。

楼主:
没有人直到吗

网友(2019-07-22):
直接使用calibredrv,导入GDS 文件

网友:
这样都是借助view tools 写的script ,执行这个script + gds name 就可以,你可以找找你们用的tools AE 帮你们写啊

网友(2024-09-02):
老哥,有找到办法吗?最近也需要查看gds包含的layer信息,万般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