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al ring的ERC问题

楼主(2019-05-31):
电路加完seal ring后出现ERC问题:
Check SOFTCHK n_psub CONTACT
Check SOFTCHK psub CONTACT
错误的位置是seal ring的位置,错误信息是有两个源连接到了同一个节点,但是我的seal ring是悬空的。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是电路先加dummy然后在放到seal ring内吗?还是先放到seal ring内,再加dummy?

网友A:
要么把sealring连到给IO ring供电的pad上,要么加一层psub2层把除sealring的地方都包起来

网友:
把sealring和给IO ring供地电平的pad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把sealring连到给IO ring供电的pad上,要么加一层psub2层把除sealring的地方都包起来 ...

好了,问题解决,太感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是电路先加dummy然后在放到seal ring内吗?还是先放到seal ring内,再加dummy? ...

dummy一般都是后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mmy一般都是后加的

谢谢您的回复。我看到一般电路和sealring之间是不加dummy的,如果是最后加dummy的话,那电路和sealring之间这部分是要用屏蔽层把dummy阻挡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看到一般电路和sealring之间是不加dummy的,如果是最后加dummy的话,那电路和sealring之 ...

不要挡住啊,就按照rule来,你的电路放的符合rule就可以,不符合就highlight出来啊

网友(2022-10-28):
忽略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