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版图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9-06-01):
运算放大器版图应该怎么画

网友A:
就这样花呗,电流镜差分对什么的该匹配的匹配,尽量画出一个方形的来,好了,初学者就这样吧

网友:
楼上正解,就这几个注意点,画多了在考虑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花呗,电流镜差分对什么的该匹配的匹配,尽量画出一个方形的来,好了,初学者就这样吧 ...

匹配 对称性都看过教程了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第一步 一头雾水

网友:
先把重要的器件做好匹配,并且在旁边加dummy管,重要器件一般有:差分对、电流镜。差分对一般是用二维共质心匹配的。然后这两种器件都要注意WPE效应,画运放必须是性能最优而不是过分压面积。这个东西真不能用文字描述,反正就是让差分所有管子的环境相近,电流镜要把主管子放中间,输入和输出尽量不要同一个方向。

网友:
不会画就不要画

网友:
先把器件放出来

网友B:
没事,画就是了,版图不是画出来的,是改出来的

网友(2019-12-26):
首先前段电路标出来需要匹配的,就要先考虑如何匹配,先把重要的考虑完后再想布局布线,性能第一。

网友:
该匹配的匹配
该对称的画对称
没了
反正关键就在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画就是了,版图不是画出来的,是改出来的

哈哈哈哈,怎么硕呢!正解

网友:
高人云集啊,膜拜

网友(2020-08-14):
带着9楼的心态,按6楼的操作去做就行了。越不敢下手越做不好

网友(2020-12-25):
记得匹配 然后加dummy管就好了

网友:
先画一个方形的框框,然后把所有器件调出来放进去,再和线路讨论具体怎么摆放,连线!

网友:
该匹配的匹配 and follow design

网友(2021-06-10):
不考虑面积的话,怎么对称怎么来

网友(2021-08-11):
引用 楼主:
匹配 对称性都看过教程了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第一步 一头雾水

你好,请问有没有教程分享?

网友:
不要只想不动手,画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