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etools与make冲突

楼主(2019-06-01):
OS:             Red Hat 6.4 64 bit,
software:     synopsys coretools_vI-2014.03
env var  set:  export CT_HOME=/tools/synopsys/coretools_vI-2014.03
                    export PATH=$CT_HOME/amd64/dware/binPATH    (系统为64bit,如果设置为export PATH=$CT_HOME/binPATH 会报错)
安装完后,coreConsultant也能启动起来,但是在我用Make脚本跑VCS时会优先调用$CT_HOME/amd64/dware/bin路径下的make,然后报错。
求大神帮忙,非常感谢!

如果设置为export PATH=$CT_HOME/binPATH则会报错如下:

coreConsultant启动

coreConsultant启动

$CT_HOME/amd64/dware/bin下的可执行文件

$CT_HOME/amd64/dware/bin下的可执行文件

bashrc设置环境变量

bashrc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A:
you need install ld-linux.so.2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need install ld-linux.so.2

ld-linux.so.2没有关系吧,应该是环境变量那里没有设置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 ld-linux.so.2没有关系吧,应该是环境变量那里没有设置对。

你没去试,怎么知道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