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判断filler cell带不带metal,急!!!

楼主(2019-06-02):
各位前辈好,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icc在insert_stdcell_filler时有两个选项 -cell_with_metal 和 -cell_without_metal,分别是金属填充单元和非金属填充单元。那么,

1、怎么判断我库里面的FILL带不带金属,我用的是smic18的库,库里面填充单元命名是FILL1~FILL64,我之前一直把它们当成cell_without_metal来插入,(因为我观察之前别人的库里面cell_with_metal的标准单元命名上都带有CAP,我的库里面没有找到类似的单元),现在我不太确定,请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判断它属于哪种?
以下是LEF文件中关于FILL1的描述:
MACRO FILL1
    CLASS CORE ;
    FOREIGN FILL1 0.000 0.000  ;
    ORIGIN 0.000 0.000 ;
    SIZE 0.660 BY 5.040 ;
    SYMMETRY x y ;
    SITE smic18site ;
    PIN VSS
        DIRECTION INOUT ;
        USE ground ;
        SHAPE ABUTMENT ;
        PORT
        LAYER METAL1 ;
        RECT  0.000 -0.400 0.660 0.400 ;
        END
    END VSS
    PIN VDD
        DIRECTION INOUT ;
        USE power ;
        SHAPE ABUTMENT ;
        PORT
        LAYER METAL1 ;
        RECT  0.000 4.640 0.660 5.440 ;
        END
    END VDD
END FILL1

2、之前因为没注意,把FILL cell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了,导致插入的全部是FILL1,请问这个是否有影响?现在版图也不太好更改了......

楼主:
这是FILL1的版图和库中的描述:
The library contains several FILL cells: FILL1, FILL2, FILL4, FILL8, FILL16,FILL32, FILL64. The number appended to "FILL" in the cell name denotes the width of the cell in tracks.
During place and route, the FILL cells are used to connect power and ground rails across an area containing no cells. The FILL cells are also used to ensure gaps do not occur between well or implant layers which could cause design rule violations. Using wider cells where appropriate reduces the size of the layout databa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FILL1的版图和库中的描述:
The library contains several FILL cells: FILL1, FILL2, FILL4, FILL8, F ...

不知道你可看得懂版图,这种FILL是没有有源区的,是不带cap的那种,你可以看看那种带cap的FILL,版图的金属层一一对比,去看看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你加的FILL理论上应该由大到小,后面加cap fill也是这样做,应该是出于良率、什么的考虑。要是还有时间改的话 最后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可看得懂版图,这种FILL是没有有源区的,是不带cap的那种,你可以看看那种带cap的FILL,版图的金 ...

好,谢谢!

网友:
带金属的fill插入时会检查是否会和其它metal是否短路,

可能不带金属层的fill不检查是否和metal短路,这点不确定

等有时间可以实验下,将带金属层的filler放到cell_without_metal插入实验下

网友(2019-07-10):
FILL是不带金属的,或者说除了电源地端,其他区域没金属的。FILLTIE是带金属的,相当于电源地的接入点

网友:
FILL是电源地端,其他区域没金属的。

网友:
1. 这些FILLER cell不带metal
2。现在版图不太好更改可以不改的,影响不大。加DECAP cell可以过滤电源地的噪声,可靠性更好。

网友:
现在的工艺普遍的是decap带金属,普通filler不带金属。所以先加decap,后加普通filler
不知道你总是纠结带不带金属做什么

网友(2022-08-10):
最直观的就是看lvs产生的物理网表 有没有instan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可看得懂版图,这种FILL是没有有源区的,是不带cap的那种,你可以看看那种带cap的FILL,版图的金 ...

请问大神,在core中定义Filler1 Filler2 Filler4 Filler8...  工具也会默认从大(Filler8)到小(Filler)开始加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在core中定义Filler1 Filler2 Filler4 Filler8...  工具也会默认从大(Filler8)到小(Filler) ...

顺序反了 大的在前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序反了 大的在前面!

工具严格遵守core里定义的顺序吗?应该设成core {filler8 filler4...filler1},会保证比较好的良率?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具严格遵守core里定义的顺序吗?应该设成core {filler8 filler4...filler1},会保证比较好的良率?谢谢 ...

你这个是填充FILLER 不带cap的那种吧?这种cell前后顺序也无所谓,但是最好是先填大的 再填小的,这样cell个数少点,工具也快点。如果是那种带CAP的FILLER,是建议从大往小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填充FILLER 不带cap的那种吧?这种cell前后顺序也无所谓,但是最好是先填大的 再填小的,这样cel ...

好嘞,明白啦

网友:
Open the GDS & 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