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Vivado平台开发FPGA,如何看verilog生成的电路能跑到多高的时钟频率

楼主(2019-06-02):
在综合verilog代码后,如何看综合的电路能跑的最高时钟频率?

网友:
报下相关路径,算下delay,估算下频率;过约束,时钟给高一点,直到setup slack为负,时钟周期加上slack的绝对值,取倒数,估算下最高频率。

网友:
把综合频率改小,直到出现report_timing出现violation

网友(2019-11-05):
kintex7系列器件中内部有些cell貌似过不了400MHz这个槛,设计中加入大量DFF打拍来优化timing,综合出来后timing rpt非常漂亮,实际上板测试输出结果就是错的。降低到380M,390M则无问题。
当然如果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上500M也无问题,所以怀疑内部如dsp or bram等特殊cell肯定有个极限频率而未在timing rpt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