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l 22nm 3D/Trigate Transistors工艺问题

楼主(2019-06-02):
请教大神:
Intel 22nm 3D/Trigate Transistors工艺中有一个gate last(replacement metal gate)工艺,先沉积SiO2/poly-Si作为临时栅极,然后又刻蚀掉沉积High K/Metal作为栅极,这是为什么?为啥不直接沉积High K/Metal呢?

楼主:
刻蚀掉的时候SiO2也是被刻蚀了吗?还是只刻蚀了poly-Si?

网友A:
Q1. 最原始的工艺就是AL gate工艺,很多6寸fab都有metal gate 产品,先做S/D,在做AL Gate,但是Gate 和S/D overlay 电容比较大,后来才转成Poly Gate, 这里RMG工艺应该也是overlap的考量,如果没有RMG岂不是退回到最原始的AL gate工艺?对机台的Overlay要求很大。
Q2. 直接生长 HK&MG就是gate first工艺,虽然工艺简单省去了RMG loop,但后面的高温S/D RTP会对PMOS Vt 还有可靠性都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刻蚀掉的时候SiO2也是被刻蚀了吗?还是只刻蚀了poly-Si?

SIO2被etch掉的,这种oxide不会用来做gate oxide的,缺陷过多。后面会专门长IL oxide和HFO 做G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最原始的工艺就是AL gate工艺,很多6寸fab都有metal gate 产品,先做S/D,在做AL Gate,但是Gate 和S/D ...

谢谢,那台积电现在给麒麟980芯片做的7nm工艺也是这种gate last FinFET工艺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台积电现在给麒麟980芯片做的7nm工艺也是这种gate last FinFET工艺吗?还是其他的?
...

TSMC现在的5nm/7nm都是HKMG Finfet工艺,7nm有DUV和EUV两种把, 5nm只有EUV。980去年的产品应该是DUV finfet,985是5nm EUV finfet.

网友A:
Intel 和TSMC是Gate last, 三星和GB是Gate fir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MC现在的5nm/7nm都是HKMG Finfet工艺,7nm有DUV和EUV两种把, 5nm只有EUV。980去年的产品应该是DUV finf ...

学习了,谢谢。那TSMC的7nm工艺的HKMG使用的也是gate-last(replacement metal gate)吧?现在很少有厂家使用gate-first工艺了吧?TSMC的7nm工艺有使用“应变硅“技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 和TSMC是Gate last, 三星和GB是Gate first

好的,了解了,谢谢

楼主(2019-07-19):
引用 网友A:
SIO2被etch掉的,这种oxide不会用来做gate oxide的,缺陷过多。后面会专门长IL oxide和HFO 做GOX. ...

请教:HKMG中的high-k一般是HfO2,它是用什么方法沉积的?ALD吗。。。其中的metal gate是什么材料?一般用什么方法沉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HKMG中的high-k一般是HfO2,它是用什么方法沉积的?ALD吗。。。其中的metal gate是什么材料?一般 ...

HFO确实是用ALD长的,Metal Gate就是AL,先做amorphpous poly,昨晚Spacer和LDD,S/D之类的,在ILD前把amorphpous poly remove掉,在sputter AL->AL CMP 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O确实是用ALD长的,Metal Gate就是AL,先做amorphpous poly,昨晚Spacer和LDD,S/D之类的,在ILD前把am ...

那最后的铜互联呢?一般是用铜电镀还是PVD铜?印象中PVD铜不好刻蚀成线才发展铜电镀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最后的铜互联呢?一般是用铜电镀还是PVD铜?印象中PVD铜不好刻蚀成线才发展铜电镀的吧? ...

小伙子,40/28时代就是CU EC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40/28时代就是CU ECP了

好的,谢谢前辈,哈哈

楼主(2019-08-18):
引用 网友A:
HFO确实是用ALD长的,Metal Gate就是AL,先做amorphpous poly,昨晚Spacer和LDD,S/D之类的,在ILD前把am ...

22nm工艺的metal gate是PVD沉积的5nm左右的TiAl吧?之后又用CVD沉积100nm的W钨,这个钨能算metal gat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nm工艺的metal gate是PVD沉积的5nm左右的TiAl吧?之后又用CVD沉积100nm的W钨,这个钨能算metal gate吗 ...

Metal gate其实是一堆金属材料的堆叠,并不能说TIAL就是metal gate, 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认为之前多晶硅poly去掉后,填入的金属都是metal gate的一部分,
HK: HFO+ILOX
NMOS metal gate stack: TIN+TAN+TIAL(NWFM)+W
PMOS metal gate stack: TIN+TAN+TIN(PWFM)+TIAL+W
pmos metal gate多的那一层是用来balance N/P MOS 功函数用的,平衡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tal gate其实是一堆金属材料的堆叠,并不能说TIAL就是metal gate, 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认为之 ...

谢谢,非常清楚了。

楼主(2019-10-29):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40/28时代就是CU ECP了

一般集成电路的中的Cu靶材有什么用?主要是用来做铜电镀的种籽层?然后进行铜电镀?还有其他用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