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5V模拟信号隔离,响应速度大于1KHz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9-06-03):
0-5V模拟信号隔离,响应速度大于1KHz的芯片有哪些?精度1%即可,用在过程控制中。

网友:
现在有一种APC和PAC芯片可以通过中间接入光耦的方式实现模拟信号隔离,本质上就是模拟信号转换成PWM,PWM经过光耦隔离后在转换成模拟电压。精度跟光耦关系挺大的,还有PWM频率。GP9303和GP8101就可以配对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