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单位干通信方面的FPGA三年,现在有三个机会可以选择,请各位帮忙选择一下,谢谢!

楼主(2019-06-03):
数字前端的工作内容是从FPGA代码转ASIC,然后做DC后其他交给外协;
验证是本单位转岗,需学习system verilog和UVM等;
数字后端也是本单位转岗,目前靠外协,领导说是找人培训自己做。
请各位大哥给小弟一些意见,感谢感谢

网友:
1 > 2 > 3 后端挺辛苦的。还是做设计发展较大,当然验证也很有前景,需求很大。

网友:
主要是还看自己的兴趣,这几个感觉发展都不错

网友:
个人看法。
第一个选择靠谱一些。verilog + DC,学习量少一些,容易过度。
转去做验证,需要学习systemverilog+UVM,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基础不难,进阶不易。
最后一个后端,没个资深工程师带路上车,你就一直在坑里呆着,各种option、flow搞不清楚,靠猜靠试。

网友A:
就个人经验来说,三者都可以,但是具体看单位的项目的侧重点是什么。如果是侧重于整体的系统设计,那么前端比较好,因为可以深度参与到整体的设计中。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全面的验证人员来进行设计验证,同时也有完善的验证团队和流程,验证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如果是自己摸索就算了。如果是侧重于速度和功耗,在比较成熟的系统上进行少量的设计优化,拼的是工艺和后端定制化设计,那么后端比较好。总的来说,是结合公司的项目侧重点来从成长的角度来进行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个人经验来说,三者都可以,但是具体看单位的项目的侧重点是什么。如果是侧重于整体的系统设计,那么前端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