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服务器执行swb正常,新加服务器执行swb有15秒延迟

楼主(2019-06-03):
我服务器装的是centos6.8,以前的服务器不是我做的,现在新加了一台服务器centos6.8。新加服务器在执行swb命令后,会有15秒左右延迟,才会显示。网络正常。是需要在新服务器上做什么配置吗?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xshell远程时连接速度很慢的解决方法
打开sshd服务的配置文件/etc/ssh/sshd_config,把UseDNS yes,改为UseDNS no

ftp远程时连接速度很慢的解决方法
修改文件:/etc/resolve.conf,将所有行全部注释调,即不让RH 向本来就不存在的DNS服务器发出Query

网友:
二楼这个回答,不对题啊

网友:
软件能否共享,,延迟的问题估计是你接入了互联网 还有hosts 的名字你设置好没有

网友:
我在虚拟机里面测试的低版本的 基本是秒开  一般就1到2秒延迟  。。而且虚拟机联网了

网友:
/etc/hosts第一行127.0.0.1 加机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