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动放大器作电阻仿真

楼主(2019-06-03):
如下图所示差动电路,我希望仿真VP到VOUT的电阻,请问仿真时VP和VOUT如何接(VN接0mv),求教

MOS差动电阻

MOS差动电阻

网友A:
线性化的跨导单元。按照仿真跨导的方法求出gm就行了,输出反馈回输入就是1/gm值。
如果只是求输出的阻抗,就是2gd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化的跨导单元。按照仿真跨导的方法求出gm就行了,输出反馈回输入就是1/gm值。
如果只是求输出的阻抗, ...

仿真时怎么连接呢,不太明白,gds怎么求,求详细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