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时候能不能选择非power/ground网表模式?

楼主(2019-06-03):
我的RTL里面有些硬核的电源/地连了,有些没连。
综合的时候报了如下的错:

Warning: PG net 'USB_0_VCC33A' connects to signal pin 'inst_crystal_pad/VCC33A'. This connection will be lost. (UID-632)
Warning: PG net 'USB_0_VCC18A' connects to signal pin 'inst_crystal_pad/VCC18A'. This connection will be lost. (UID-632)
Warning: PG net 'USB_0_GND18A' connects to signal pin 'inst_crystal_pad/GND18A'. This connection will be lost. (UID-632)
Warning: PG net 'USB_2_VCC33A' connects to signal pin 'inst_ccphy_2/VCC33A'. This connection will be lost. (UID-632)
Warning: PG net 'USB_2_VCC18A' connects to signal pin 'inst_ccphy_2/VCC18A'. This connection will be lost. (UID-632)
Warning: PG net 'USB_2_GND18A' connects to signal pin 'inst_ccphy_2/GND18A'. This connection will be lost. (UID-632)
Warning: PG net 'USB_3_VCC33A' connects to signal pin 'inst_ccphy_3/VCC33A'. This connection will be lost. (UID-632)
Warning: PG net 'USB_3_VCC18A' connects to signal pin 'inst_ccphy_3/VCC18A'. This connection will be lost. (UID-632)
Warning: PG net 'USB_3_GND18A' connects to signal pin 'inst_ccphy_3/GND18A'. This connection will be lost. (UID-632)
Information: Verilog connection found to PG pin inst_usb_phy_0/VCC33A. The Verilog reader will use PG netlist mode. (UPF-711)
Note - message 'UPF-711' limit (1) exceeded.  Remainder will be suppressed.
Error: The power pin GND09D on the cell inst_usb_phy_0 is unconnected. (UPF-581)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删掉所有的电源/地的端口+连线,全部在UPF里定义?

楼主:
另外:上面的Warning怎么解决(有些hard macro的电源/地端口是信号属性的)?

网友A:
lib不要出现pg_pin

楼主:
谢谢,改用不带pg_pin的lib以后确实不报错了。

网友B(2020-12-17):
引用 网友A:
lib不要出现pg_pin

PG pin只能通过UPF体现吗 ? 谢谢
另,带pg_pin的lib在什么地方会使用到呢

网友(2021-08-12):
引用 楼主:
谢谢,改用不带pg_pin的lib以后确实不报错了。

您好,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请问下,你是怎么把 带pg_pin 的lib 改成 不带 pg_pin 的lib 的?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B:
PG pin只能通过UPF体现吗 ? 谢谢
另,带pg_pin的lib在什么地方会使用到呢

你好,请问除了通过UPF还有其他手段添加带PG pin的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