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im pad(fuse)问题

楼主(2019-06-04):
有哪位大神画过宏力0.11的trim pad,该怎么弄?求指点

网友A:
一般都有文档指导的,你问问foundry,这个就trimming  的东西就相当于一些调节开关一样,比如说需要把某个电压正负调整20%,你需要去修改这些timming的地方,让其串联的电阻达到相应的要求,画好一整排的metal,然后在上边画上PAD open,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有文档指导的,你问问foundry,这个就trimming  的东西就相当于一些调节开关一样,比如说需要把某个 ...

借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