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功耗分析输入文件SDC/SPEF/NETLIST选择问题

楼主(2019-06-04):
最近开始学习使用ptpx做全芯片的power 分析,NTLIST/SPEF/SDC均是innovus saveDesign而来,了解到

NETLIST有:
DC综合之前的版本
DC综合之后的版本
PR工具save出来的版本

SDC有
DC之前编写的约束文件SDC,
DC综合之后的SDC,
还有PR工具save之后产生的SDC文件。

请问ptpx需要读哪一种NETLIST和SDC呢?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9-07-04):
NETLIST and SDC 都选择综合之后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ST and SDC 都选择综合之后的版本

ok,多謝解答

网友(2025-03-31):
看到功耗分析有两个时间,可以选择DC后的,也可以选择PR后的,只要sdc和网表时间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