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提高运放的线性度

楼主(2019-06-04):
大家有什么讲解运放线性度的资料吗?除了拉扎维书上讲的一点点,看了感觉还是不是很清楚,线性度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看了一圈有说与增益有关的,无关的,搞不清楚了,有没有高手大神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sansen书18章讲的详细些。

网友B:
器件本身的非线性及环路增益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本身的非线性及环路增益决定

首先谢谢回复,但是我增大增益,线性度并不会就一定随着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sen书18章讲的详细些。

谢谢回复,我找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回复,但是我增大增益,线性度并不会就一定随着增加的

是所在频点的环路增益,不是仅仅DC 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所在频点的环路增益,不是仅仅DC gain

您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因为我的电路是检测50Hz的信号,运放的闭环3dB带宽是远远大于50Hz的,环路增益我理解是A0*β,反馈系数是一定的,那么不是近似为提高A0吗?

网友:
我也是学习的,但是个人觉得 不仅仅是增益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摆幅,摆幅过大,MOS管进入线性区也会降低线性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