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的measure语句,有没有测量瞬态每一个时间点的电流或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9-06-04):
我想.meas 一个信号的瞬态电流 , 是否可以测量每个时间点的电流,而不是平均电流,最大电流,最小电流?

楼主:
补充一下,还有能够plot 出来,然后用WV打开?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时间的
具体的,你自己看看手册吧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B:
好的,thankyou

解决了吗,怎么测量一个时间的电流

网友C:
你要抓连续数据,那为什么不用.probe来抓?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时间的
具体的,你自己看看手册吧

手册没有啊 自带的帮助里面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抓连续数据,那为什么不用.probe来抓?

不是找固定时间

例如 蒙卡仿真统计最大值出现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