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dc过程中的link命令

楼主(2019-06-04):
dc综合的过程中,link命令不成功,会对后面的操作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9-07-16):
我的理解后面应该会有unresolve的东西吧

网友:
link不成功,肯定是有unresolve的模块,unresolve就是你读入dc的设计中调用的东西找不到对应的cell或者module找。link不成功,后面综合出来的网表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