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PDK如何做PEX验证

楼主(2019-06-04):
请问在用28nmPDK画版图时,PEX验证的runset file应该用图中的哪一个呢?

网友(2020-10-23):
请问楼主您解决了吗,我也用28nm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试试lvs command file,有缺少资料(如抽R AND C 的档案使用 include 方式写在lvs command file)
或着有些 lvs command file 内的PEX 选项要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