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FPGA时序收敛一定代表着功能正确吗?

楼主(2019-06-04):
请教大家,现在用virtex6做一个含有600Mbps的lvds接口的逻辑,
CDR部分是工作在600M的,写完代码后通过优化已经将ISE报告的timing保持收敛了,
如果报告时序收敛的话,一定是功能正常吗?
因为准备着手画板子了,600M的逻辑如果V6可以的话,不想用V7了,

因为没有刻意注意过FPGA的时序问题,所以这方面经验不足,请前辈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吧~万分感激~

网友:
v6性能有点差,我们用的K7,跑300-400M,slack -0.7ns左右都能正常跑。

网友:
FPGA的IO接口,尤其是高速的LVDS/GTX等,基本都需要调试的。

网友:
1. 功能在RTL確定正確, 再來考慮時序收斂
2. 要考量板子上的時序評估正不正確, 尤其是這種高速的線路, 板子上的時序必須要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