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的pss仿真VCO的beat Frequency应该设置为多少?

楼主(2019-06-05):
请教各位大佬,Spectre的pss仿真VCO的beat Frequency应该设置为多少?另外这个Kvco怎么算合格,我现在VCO想输出最高393Mhz,仿出来也不知道beat Frequency设的不明不白的,是不是会影响结果。上传不了图片了怎么

楼主:
我是照着这个设的

pss仿真(sweep)及Pnoise的仿真.docx

网友:
先仿一偏,仿出来多少就设多少。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初始频率如果设置跟电路偏差过大的话会导致 电路不收敛,请问各位初始频率怎么定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初始频率如果设置跟电路偏差过大的话会导致 电路不收敛,请问各位初始频率怎么定比较好 ...

我估摸着设了中间值后就基本没管过这个参数,不过到现在我还没出现不收敛的情况(或者我没看出来,反正波形有),问下,什么算是不收敛?

楼主:
目前看起来VCO输出波动范围有20Mhz,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还得找找咋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摸着设了中间值后就基本没管过这个参数,不过到现在我还没出现不收敛的情况(或者我没看出来,反正波 ...

不收敛的话是不会有稳定波形的吧

网友B:
对于用PSS仿VCO的振荡频率,beat frequency填预估的振荡频率,这个频率只是个预估值,如果这个值严重偏离了实现的振荡频率,容易导致仿真器不收敛。不收敛意思就是仿真器算不出一个正确的频率,你看不到仿真结果。至于Kvco多大才合格,Kvco没有合格与不合格一说,根据你的需要来选取,这个参数通常是在锁相环设计的时候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用PSS仿VCO的振荡频率,beat frequency填预估的振荡频率,这个频率只是个预估值,如果这个值严重偏离了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2019-09-26):
学习了,谢谢。论坛大神很多

网友C(2021-03-26):
引用 网友B:
对于用PSS仿VCO的振荡频率,beat frequency填预估的振荡频率,这个频率只是个预估值,如果这个值严重偏离了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滤波器的PSS仿真beat frequency该根据什么来设定呢?

网友(2022-09-06):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滤波器的PSS仿真beat frequency该根据什么来设定呢?

层主知道滤波器的PSS_FUND怎么设置了么?
对于接收机那种,Beatfrequency指的是输出的最低频率还是输入的射频

网友(2022-12-29):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和 tran noise 仿真的区别

网友(2024-04-17):
引用 楼主:
我是照着这个设的

Tnx for the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