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已设计完成的电路输入、输出端是否需要加隔直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9-06-05):
由于原电路输入输出端都没有串接的电容(有串接电容才有隔直作用?)
仿真时,比如s参数仿真,给输入输出端的port都串接了相应的理想电容,起隔直作用,这样仿真结果才合理

对于探针测试s参数的环境不了解,据师兄说,探针测试设备端口自带隔直器
也就是说,最终完成的电路版图可以不用在输入输出端额外串接隔直电容?

以上是本人自己的理解
但之前师兄们做的设计在输入端口都有加隔直电容
从仿真结果来看(眼图)的话,加隔直电容对源在电路输入端信号的影响极大,不加隔直电容看起来才合理

所以希望大佬分享一下经验,考虑探针测试的环境,实际电路中到底需不需要在输入输出端串接隔直电容?

网友A:
你这个速度是多少?速度高的话,需要阻抗匹配啊。一般好的探针是有电容耦合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速度是多少?速度高的话,需要阻抗匹配啊。一般好的探针是有电容耦合选项的。 ...

您好,您说的电容耦合选项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我这边电路是DC-20GHz的,原电路(不串接隔直电容)在频带范围内的阻抗是匹配的,那这个隔直电容还有必要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