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出错

楼主(2019-06-05):
用vcs做后仿出现以下错误:Chronologic VCS simulator copyright 1991-2014
Contains Synopsy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Compiler version I-2014.03; Runtime version I-2014.03;  Jun  4 15:56 2019
VCD+ Writer I-2014.03 Copyright (c) 1991-2014 by Synopsys Inc.
The file '/home/IC/Desktop/EDA/post_sim/vcs_post_sim/inter.vpd' was opened successfully.
20000000 ps

"smic18.v", 8751: Timing violation in calendar_tb.U.\week_reg[2]
    $hold( posedge SN:1000, posedge RN:1000, limit: 1000 );

"smic18.v", 9621: Timing violation in calendar_tb.U.min_carry_reg
    $setuphold( posedge CK &&& (flag == 1'b1):5000, posedge E:5000, limits: (1000,500) );

"smic18.v", 7679: Timing violation in calendar_tb.U.day_carry_reg
    $setuphold( posedge CK:1004000, posedge RN:1004000, limits: (1000,500) );

"smic18.v", 8751: Timing violation in calendar_tb.U.\year_reg[3]
    $hold( posedge SN:8013000, posedge RN:8013000, limit: 1000 );

"smic18.v", 8751: Timing violation in calendar_tb.U.\year_reg[0]
    $hold( posedge SN:8013000, posedge RN:8013000, limit: 1000 );

这些违反怎么理解啊?还有怎么修改啊?新人求教!!!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没反标上,试试$sdf_annotate(".sdf",inst_,,log_file,"MAXIMUM");

网友:
posedge SN:1000, posedge RN:1000  ->hold 窗口==0ns,不可能不违例~~~

网友:
看着像没反标上,clock和reset的timing都是1000 ,后仿不该出现这样的ti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反标上,试试$sdf_annotate(".sdf",inst_,,log_file,"MAXIMUM");

我已经反标了,但是结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反标了,但是结果一样

这种方法会默认反标sdf文件中typical的数值,但是一般pt输出的sdf文件中只有maximum、minimum两种数值,所以应该是没标上
,按我的方法格式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
  "calendar.sdf",
   calendar,,
   run.log,
  "MAXIMUM"
);
end

网友:
可以dump波形看看,找到对应的cell,对比实际delay和sdf中的数值,如果相差很大,一般就是反标不成功了。我也是刚接触后仿,看看还有没有大神有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会默认反标sdf文件中typical的数值,但是一般pt输出的sdf文件中只有maximum、minimum两种数值, ...

在运行VCS的时候还有些警告:
Warning-[SDFCOM_INF] IOPATH not found
calendar.sdf, 580
module: XOR2X1, "instance: calendar_tb.U.U262"
  SDF Warning: IOPATH from A to Y is not found.

这些是不是对结果也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运行VCS的时候还有些警告:
Warning-[SDFCOM_INF] IOPATH not found
calendar.sdf, 580

将pdf文件换一个版本,如果是3.0的,试着反标2.1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