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楼主(2019-06-05):
求各位大哥解答,如下结构中,漏极的DC电压是怎么确定的呢?是由PMOS和NMOS的直流的导通电阻分压确定的吗?

漏极的DC电压由什么确定呢

漏极的DC电压由什么确定呢

以PMOS的Width作为变量扫描,得到的漏极DC输出电压

以PMOS的Width作为变量扫描,得到的漏极DC输出电压

网友A:
这种节点一般要加反馈,否则电压很难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节点一般要加反馈,否则电压很难确定。

哦,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