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 nmos只有一半要怎么办啊

楼主(2019-06-05):
在cadence layout画版图调用nmos时,只显示了一半,原来的nmos版图是对的,有没有大神知道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你好,
解决办法:请查看这个器件属性中是否存在类似“Preserve Conn when abut”的属性,将其勾选上。(图1)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你的默认设置中勾选了“Abut server”,(图3),它将同一电位的器件两端,在接触时自动连接起来。(图3)
    大多数情况下,手动将这两个管子拉开后,他们会恢复真身,但有些操作却不会让他们恢复,论坛上有一些小技巧来解决,但是根治的方式有这么两种:
(1)从一开始就关闭“Abut server”;  一开始就拒绝同居,这样自然就不会有失身的风险了。
(2)修改器件中类似“Preserve Conn when abut”的属性;  这样同居的时候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财产。

附一些恢复真身的临时方式:1,重新调用;
2,找另一个器件与它“Abut”合并后,手动拉开;
3,……

图1
图2

图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解决办法:请查看这个器件属性中是否存在类似“Preserve Conn when abut”的属性,将其勾选上。(图 ...

生动形象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解决办法:请查看这个器件属性中是否存在类似“Preserve Conn when abut”的属性,将其勾选上。(图 ...

学习了,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谢谢!

网友B(2019-10-11):
引用 网友A:
你好,
解决办法:请查看这个器件属性中是否存在类似“Preserve Conn when abut”的属性,将其勾选上。(图 ...

有没有办法合并后去掉contact,但是不缩进(不减小poly 的space),在做and 或nor的时候会对不齐pol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办法合并后去掉contact,但是不缩进(不减小poly 的space),在做and 或nor的时候会对不齐poly
...

你好,
1,最简洁的就是flatten打散吧,数字基本单元的版图由于面积是最关注的指标,而且作为固定版图进行整体调用,所以一般见到的基本单元库的版图都是不使用Pcell的。
2,除此之外,可能存在一些变态的PDK提供调整butting后的有源区宽度/poly间距的选项,我没见过。
3,再除此之外,可能就涉及到操作pcell的skill高级技巧了,也许有办法,但我不会,也不会去研究,觉得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1,最简洁的就是flatten打散吧,数字基本单元的版图由于面积是最关注的指标,而且作为固定版图进 ...

哎,就是flatten会给后面造成麻烦啊。
我看了下确实如果需要保留这个space需要改pcell,而且比较麻烦的。
而且作为design house 即使我知道怎么改我也不能改啊

网友(2019-11-18):
我用的PDK没有这个属性设置

网友(2022-11-23):
引用 网友A:
你好,
解决办法:请查看这个器件属性中是否存在类似“Preserve Conn when abut”的属性,将其勾选上。(图 ...

太形象了,老哥! 学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