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K 库中关于 leakage power 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9-06-06):
When power tools add leakage power, they will select the best match for the actual state that is represented in the model. On large cells, there can be a difference of 60% leakage power from state to state, so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Liberate subtract the same leakage vector that the power tool will add back in, even if this means that the power number represented in the model does not necessarily match the SPICE simulations;

ug 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其余部分都理解,红色部分不是很理解,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20-03-11):
在power analysis工具做power分析的时候,工具会加上leakage_power,因此在K库的时候,lib里的internal_power就需要先减去相同的leakage_power,以避免重复计算。在计算internal_power的时候,cell翻转消耗的power除了要减去leakage_power外,还需要减去hidden_power和对load充电的功耗及对其他output load充电功耗等。
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用。
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lib的话题,建议关注公众号- K库自习室LibChar(ID:libchar),大家一起沟通交流学习。

补充内容 (2020-3-29 21:39):
公众号-K库自习室LibChar现已更名为【单元库特征化及建库技术】,ID:libchar(ID不变),欢迎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ower analysis工具做power分析的时候,工具会加上leakage_power,因此在K库的时候,lib里的internal_pow ...

请问CCS Model给出来的current,怎么通过tool算成power的?dynamic current 怎么算出internal power?

网友B(2023-08-24):
大佬我抽出来的lib中area为0 这个说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抽出来的lib中area为0 这个说什么原因呢?

已解决,无法直接添加,利用脚本将lef中面积计算并且替换到lib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