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根据lib库进行静态时序分析的困惑

楼主(2019-06-06):
lib库中的transition、capacity一般只有7个点以内,而实际的电路设计transition和capacity理论上有无数个。
EDA工具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网友A:
根据transition的cap线性插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transition的cap线性插值计算

transition、delay与cap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啊,精确度如何保证啊

网友B:
非线性但是区域内基本单调,差值得到的数值会和实际值有很小的差,但是精度一般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线性但是区域内基本单调,差值得到的数值会和实际值有很小的差,但是精度一般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

谢谢指点!那k库时候这几个点的选择很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