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片fpga芯片的开发板

楼主(2019-06-06):
现在手上有一块比较高级的有四片xilinx FPGA芯片的开发板,可以我有点不明白的是如何在一个工程里面将划分的四个模块生成4个.bit文件,分别配置到四片FPGA中呢?而且每个模块分配到的每一个FPGA,那管脚约束怎么分开写呢?这四片芯片是一样的,所有的管脚名都是一样的啊!
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工程编译生产之后不就只是一个.bit文件吗,这怎么能配置四块FPGA芯片呢?它怎么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模块呢?

我的想法是每个模块单独新建一个工程,单独管脚约束,单独生成.bit文件,这样每一块FPGA芯片都有了自己独属的.bit文件。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我是把每个工程生成的四个个.bit文件在 iMPACT中一个一个指定给对应的FPGA吗?然后下载吗?

网友:
肯定需要4个fpga工程+4个bit。
下载的话,应该4个fpga的jtag是串通的,只需要一个Jtag口,对各个fpga分别下载bit。
这个开发板肯定有使用说明的。

推荐一个数字IC前端设计的深度入门课。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_dsign=51ebd853

网友A:
2#说的对。一般工程太大了一个片子放不下只能这么做,比如芯片原型验证的时候就有好多这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说的对。一般工程太大了一个片子放不下只能这么做,比如芯片原型验证的时候就有好多这种做法。 ...

我主要是问具体操作,比如这个大工程有四个模块A,B,C,D,原本一个工程的话只需要在顶层例化一下ABCD编译下载就行了,但现在由于资源使用太多,一片资源不足。现在就是要新建四个工程,分别是四个模块的代码,原本的端口例化变成管脚分配,编译生成四个.bit文件,之后用iMPACT逐个指定给对应的FPGA,下载就行了吧(一个jtag口菊花链连四个芯片我知道这个,我指的是软件的操作)。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bit的二进制流文件生成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可以脱离原工程了。即使没有原工程(极端来说,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编译生成了.bit,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下载到板子上,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也可以使用iMPACT将编译好的.bit下载到板子上,管脚分配这些是不是都包含在了.bit文件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问具体操作,比如这个大工程有四个模块A,B,C,D,原本一个工程的话只需要在顶层例化一下ABCD编 ...

是的,bit文件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