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虾们谁有这个脚本啊 太好用啦

楼主(2019-06-06):
到处找脚本,看到这个真的太心动了

到处找脚本,发现这个太心动啦

到处找脚本,发现这个太心动啦

网友:
木有,顶起来

网友:
脚本还没来吗?

网友:
顶,有这个方便很多

网友:
哪来的图

网友A:
我大概写过这个一个功能。选中若干个mos,然后分别抓取它们的(x,y)、length、width,然后计算生成出gate。
文本里面的各个数值,是根据design rule的要求去取的,不同工艺情况下不太一样。

脚本挺粗糙的。。望指教。。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只适合finger=1 的情况?

楼主:
继续验证中

网友B:
这个是laker的 virtuoso要自己想办法写

网友C:
我自己也写过一个  这个挺简单的
而且 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又引申了一下做了个自动画差分对的 不过仅适用tsmc18工艺

网友D:
Cadence自带就有,能将所有相同MOS管同时打gate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adence自带就有,能将所有相同MOS管同时打gate孔

在哪里可以设置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也写过一个  这个挺简单的
而且 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又引申了一下做了个自动画差分对的 不过仅适用tsmc1 ...

大牛,能分享哈脚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也写过一个  这个挺简单的
而且 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又引申了一下做了个自动画差分对的 不过仅适用tsmc1 ...

目前就是在做TSMC18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可以设置那

选中器件-Q-parameter-Gate  Connection

网友:
现在很多pcell会自带这个功能。

楼主:
脚本亲测可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在做TSMC18的工艺

这个gate画法其实和楼主这个差不多 其实就是~>xy得到坐标点然后用数学办法计算gate位置然后画一条poly线 再再上门放上孔

引申到差分对或者电流镜其实就是对多个管子进行操作  脚本设计的时候你可以自行按照你自己想法逻辑来设计整个步骤 一旦逻辑通透 脚本自然就好写了难度其实很低,纯粹的数学问题,只要逻辑上没有错误,写起来会很快。

不过即使这样其实写起来也有些麻烦  我的代码就有1400行  不过没有进行优化人比较懒 现在上交公司了 不太好分享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写过这个一个功能。选中若干个mos,然后分别抓取它们的(x,y)、length、width,然后计算生成出gate ...

请问您这个脚本是在5141上用的还是在61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这个脚本是在5141上用的还是在61上用的?

我是在61的环境下写的,但是我想这个脚本里面的命令都比较基础,说不定51也能用。。
如果你是用51的环境的话,可以帮我试试,或者把error截图发给我。。谢谢。

网友G(2019-12-31):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也写过一个  这个挺简单的
而且 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又引申了一下做了个自动画差分对的 不过仅适用tsmc1 ...

    想学习一下

网友H:
这个软件自带的功能,新版的,都有这个功能的。你可以通过q,在gate项改,也可以通过o,点击自动打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想学习一下

gate打孔的?

其实挺简单的, 我认为核心的代码是 poly_rects=setof(x css()~>master~>shapes x~>layerName=="POLY1")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你mos管下一级里面的所有poly,然后你去获得poly的坐标信息,然后计算一下你需要讲VIA放置的坐标,然后添加孔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gate打孔的?

其实挺简单的, 我认为核心的代码是 poly_rects=setof(x css()~>master~>shapes x~>layerN ...

我现在根据评论里面的脚本改了一下,可以实现单个instance打contact, 但是我想进一步改进一下,就是选中多个instance,一起打contact,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希望得到指导,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gate打孔的?

其实挺简单的, 我认为核心的代码是 poly_rects=setof(x css()~>master~>shapes x~>layerN ...

你好,请问我要在top里批量修改单元中某个层,应该如何抓取这个层次?类似于此句代码抓取shapes。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我要在top里批量修改单元中某个层,应该如何抓取这个层次?类似于此句代码抓取shapes。
...

cv~>shapes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根据评论里面的脚本改了一下,可以实现单个instance打contact, 但是我想进一步改进一下,就是选中 ...

你的意思是选中多个 然后依次添加孔把
很简单啊  写个foreach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选中多个 然后依次添加孔把
很简单啊  写个foreach就好了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J(2020-04-25):
引用 网友C:
gate打孔的?

其实挺简单的, 我认为核心的代码是 poly_rects=setof(x css()~>master~>shapes x~>layerN ...

你好,写了一段想显示mos管下一级所有poly的信息,出现了错误,能帮我看一下问题在哪儿吗?还有,怎么实现框选poly的一端都可以打孔,而不是计算坐标之后固定在某一端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写了一段想显示mos管下一级所有poly的信息,出现了错误,能帮我看一下问题在哪儿吗?还有,怎么实 ...

println里面是写变量的 不是写字符串

网友:
看了评论,看起来功能还不够齐全。给mos器件gate自动打孔,应该支持inst/array,支持任意方向,支持图形界面修改N/Pmos打孔位置。100行有效代码解决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写到1400行,不知道后期如何快速维护、移植不同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软件自带的功能,新版的,都有这个功能的。你可以通过q,在gate项改,也可以通过o,点击自动打孔 ...

写个skill/再配合按钮,一键完成器件q打孔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写过这个一个功能。选中若干个mos,然后分别抓取它们的(x,y)、length、width,然后计算生成出gate ...

直接抓取poly图层,获取多个坐标信息,简单计算得到中心点坐标、孔数目,配置变量参数来参与计算。

网友(2020-07-10):
引用 网友K:
直接抓取poly图层,获取多个坐标信息,简单计算得到中心点坐标、孔数目,配置变量参数来参与计算。
...

大神能不能将你的核心代码分享一下呢?谢谢!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K:
直接抓取poly图层,获取多个坐标信息,简单计算得到中心点坐标、孔数目,配置变量参数来参与计算。
...

同求脚本,谢谢!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写过这个一个功能。选中若干个mos,然后分别抓取它们的(x,y)、length、width,然后计算生成出gate ...

为啥我试了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也写过一个  这个挺简单的
而且 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又引申了一下做了个自动画差分对的 不过仅适用tsmc1 ...

你好,能给点思路吗?最近也想也一个,您用到了Modgen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aker的 virtuoso要自己想办法写

请问这个功能,laker上有快捷键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C:
gate打孔的?

其实挺简单的, 我认为核心的代码是 poly_rects=setof(x css()~>master~>shapes x~>layerN ...

MOS管的instance里面poly一般有好几段 怎样才能挑出最上面的那一段poly 然后运算坐标呢
请大神解释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L:
MOS管的instance里面poly一般有好几段 怎样才能挑出最上面的那一段poly 然后运算坐标呢
请大神解释一下  ...

merge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te打孔的?

其实挺简单的, 我认为核心的代码是 poly_rects=setof(x css()~>master~>shapes x~>layerN ...

instance里面好多段poly 怎么筛选出来打孔那个位置的poly

网友:
instance未打散的状态下 poly能merge?
求指教

网友:
脚本有了吗

网友:
这个很有用啊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也写过一个  这个挺简单的
而且 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又引申了一下做了个自动画差分对的 不过仅适用tsmc1 ...

可以分享吗

网友:
不干版图了

但是这个自己能写的 不难

网友(2022-07-20):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写过这个一个功能。选中若干个mos,然后分别抓取它们的(x,y)、length、width,然后计算生成出gate ...

这个可以用 感谢分享

网友M(2022-08-22):
楼主帮我看看这个报错,我添加你的脚本了有问题,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嘛

我测试到是是下面这一句话有问题
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N(2023-06-07):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也写过一个  这个挺简单的
而且 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又引申了一下做了个自动画差分对的 不过仅适用tsmc1 ...

请教一下大佬,画差分对的脚本,怎么对两组管子进行排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大佬,画差分对的脚本,怎么对两组管子进行排序?

差分对名字一般都是|M.数字

通过对数字奇偶的不同来进行排列

我个人的差分对匹配一般都是
AABBAABB
BBAABBA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分对名字一般都是|M.数字

通过对数字奇偶的不同来进行排列

好的,谢谢,目前我是用net区分管子,然后再调整成交叉的一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te打孔的?

其实挺简单的, 我认为核心的代码是 poly_rects=setof(x css()~>master~>shapes x~>layerN ...

大哥,请问一下,如果偶数行,希望contact在两行中间这个怎么识别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写过这个一个功能。选中若干个mos,然后分别抓取它们的(x,y)、length、width,然后计算生成出gate ...

感谢非常好用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C:
差分对名字一般都是|M.数字

通过对数字奇偶的不同来进行排列

大佬你好,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得XL状态下才可以

网友:
插一个眼1

网友:
7nm不能这样打

网友O(2023-11-23):
引用 网友H:
这个软件自带的功能,新版的,都有这个功能的。你可以通过q,在gate项改,也可以通过o,点击自动打孔 ...

请教一下,这个软件自带的auto打孔,o的时候选自动,怎么给instance 打 啊,比如给finger=4的管子的poly打。我咋没找到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教一下,这个软件自带的auto打孔,o的时候选自动,怎么给instance 打 啊,比如给finger=4的管子的poly ...

如果要用 “ o ” (auto via) 这个功能给instance 的poly加CT的话,添加区域必须要有M1。最好还是在 Edit instance properties  =>  Property来给instance poly加CT,现在的pdk基本都带这个功能,因为手动加CT有可能会导致poly CT 距离有源区太近

网友:
楼主 我已经load成功了 按快捷键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能详细说一下如何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帮我看看这个报错,我添加你的脚本了有问题,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嘛

我测试到是是下面这一句话有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鸡肋的功能--自己打孔也不费事啊

网友(2025-10-09):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也写过一个  这个挺简单的
而且 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又引申了一下做了个自动画差分对的 不过仅适用tsmc1 ...

skill小白,大佬能把这个自动画差分对的脚本分享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gate画法其实和楼主这个差不多 其实就是~>xy得到坐标点然后用数学办法计算gate位置然后画一条poly线  ...

有偿也不行吗

网友:
skill和IC 25.1都集成了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