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PEX的时候报错close: argument

楼主(2019-06-06):
close: 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 (type template = "p") - nil

PEX报错,不是很懂是哪里出问题了,,百度好像说什么skill语言?有没有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I have the same problem..in 16nm pdk
What is the solution?

楼主(2019-07-06):
引用 网友A:
I have the same problem..in 16nm pdk
What is the solution?

我也没有解决

网友(2021-10-23):
在40nm碰到同样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2021-11-22):
pin好像要大写,不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2-03-05):
28nm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8-06):
请问下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3-27):
我重启virtuoso后好了

网友B(2025-08-29):
版图中点Calibre/Setup/Calibre view, 重新弹出calibre view,点击OK 就好了。

网友:
接上述,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更改一个calibre view 的名字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原来生成了同名的,就不能再次生成了,需要把原来的删除。

网友(2025-09-29):
引用 网友B:
版图中点Calibre/Setup/Calibre view, 重新弹出calibre view,点击OK 就好了。

还是弹不出来怎么办呢?点这个还是会报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