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版图如何后仿?

楼主(2019-06-06):
在layout讨论区发帖好几天都没有人响应。。。来贵版蹭人气,各位大神大佬望不吝赐教啊!

一般数字版图后仿真过程是:从ICC导出电路网表,用star_rc_xt 抽取版图寄生参数,PT获得寄生参数信息后导出sdf(standard delay format)文件,将sdf文件反标到电路网表在vcs或modelsim里仿真。
一般模拟版图后仿过程是:用calibre抽取版图中寄生参数,导出带寄生参数的网表spectre或calibreview,在ADE里面进行后仿。
诚然,可以用calibre抽取数模版图进行后仿,但数字部分版图寄生信息过多,仿真时间会相当长。
请问,有没有方法能耐结合数字和模拟的后仿,把数字版图的delay信息放到cadence ADE里面进行后仿?
小白在此先谢过了!

原贴地址:数模混合版图如何后仿?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474338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楼主:
有大神可以帮忙吗

网友:
数字流程不了解。从模拟流程来看,如果想提高后仿时间,那么在抽后仿的时候过滤一下RC,忽略小的R和C

网友A:
一般来讲,如果是数模混合,数字部分也可以用Calibre抽,然后用spectre仿真,选择快速仿真器(MS XPS);模拟部分用APS仿真。这样下来会比统一用spectre APS要快2到3倍(看你选择的XPS精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如果是数模混合,数字部分也可以用Calibre抽,然后用spectre仿真,选择快速仿真器(MS XPS);模 ...

谢谢指点。
仍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
1、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数模混合的版图再calibre中抽r+c+cc,run control中开启多线程pex,但每次抽到一半,整个virtuoso就卡死。
2、做后仿会遇到仿真不收敛的情况,提示无法计算出静态静态工作点的情况,该如何有效解决呢?ps:仿真器精度已做了修改,仍无法计算出工作点。

楼主:
现在是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版图中用到了寄生结构,需要抽r+c+cc,在run control 中开启多线程后,pex抽取占内存,总是抽到一半virtuoso就奔溃的问题;
2、后仿若用spectre仿真,无论怎么改变仿真精度和设initial condition就无法计算出静态工作点;
3、后仿用APS仿,library model选择tt能开始仿真,改成ff后就无法计算出静态工作点。

望大神们不吝赐教呀~
ps:作为菜鸟,对仿真器设置选项真的是一脸懵啊,看了help还是不理解各个参量的含义啊。。。

网友:
随便说几条供参考:
1.可能服务器硬件条件跟不上,这种基本无解...
2.常用的extraction工具如starRC,QRC等都有reduction 选项用于减小netlist。千万不要生成calibre view,完全没用还会造成系统卡爆,直接仿真网表即可。
3.仿真器找不到工作点的成因有多种可能,你说的仿真器精度只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可以参考此文档(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奇奇怪怪的问题实在太多):
http://www.intusoft.com/articles/converg.pdf
我自己比较夸张的一次是抽取用了reduction保留2位小数,然而工艺中的bjt管模型要求它必须是某特定参数,例如L是x.xxx,网表中丢了一位,无论如何都无法收敛。这时只能把电路分成更小电路逐个debug。4.tran仿真里选skip dc,电源给ramp也是一种方法。
5.大型数模混合电路不会做高层后仿,因为电路太大不可能抽出来,都是每个ip搞定自己的timing,做自己的liberty file,再top互联集成,变成digital flow(digital flow规模太大只会提取backend layer,而base layer的寄生已经包含在std库里了,最后直接用prime time这种close timing)。

楼主(2019-07-26):
谢谢前辈们,最近用了skipdc  基本能收敛了

网友:
数字P&R部分用starrc出正常的寄生文件,PT出SDF文件,模拟部分用calibre XRC出寄生文件,混合仿真看你用什么平台,synopsys家的用VCS+XA就可以,cadence家的用Xcelium就行。

网友(2020-06-13):
必须赞一个

网友B(2022-11-12):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如果是数模混合,数字部分也可以用Calibre抽,然后用spectre仿真,选择快速仿真器(MS XPS);模 ...

那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怎么联合起来仿真呢?

网友(2025-02-28):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现在知道怎么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怎么联合起来仿真呢?

那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怎么联合起来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