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driver 能从interface收item吗,还是必须monitor来收

楼主(2019-06-06):
比如sequence 经过 driver 发给DUT, 然后这个sequence要等DUT 回一个类似的item, 那么driver有收item的功能吗,还是必须由monitor收到后再经driver给sequence?

网友:
没有规定必须谁谁来完成什么功能,之前约定俗成而已,driver和monitor没有本质区别,地位等同,不要太机械了。

网友A:
sequence为什么要等DUT 回一个类似的it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quence为什么要等DUT 回一个类似的item?????

可以等,可以不等。默认有这种握手的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quence为什么要等DUT 回一个类似的item?????

有可能是读操作,发出读命令,需要等待返回值